环面蜗杆的车削,请教

楼主(2013-09-27):
环面蜗杆的车削,最近看文献,发现直廓环面蜗杆是车削的,那具体的平面包络蜗杆可以车削吗?TI蜗杆可以车削吗?如果可以,具体的求解方法是什么呢?王大侠们指教指教!

网友(点评):
风大侠就行。。。。

网友:
可以车削,把宏运用的出神入化,至今没看明白

网友A:
可以车削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mE56ezf7jQ

网友:
可以车削,看我签名

网友B:
向jiangssli 和风随意两位请教:
车削TI、TK、TP、TA,是否有各自的程序?

网友(点评):
修型不同,其他都一样。我这里用100万的数控专机修型

网友(点评):
向前辈请教,前辈现在既不打工,也不开厂,为何还研究这些东西?请恕我唐突……

网友(点评):
怕老年痴呆呀。动动脑筋,说是可以延迟它的到来。

网友(点评):
用100万的专机修,没有专机,用数控不是搞不定?

网友:
请问大侠们,目前的数控系统,子程序镶嵌多少层就会影响机械的运行,即程序的耗时和机械的节拍互相影响的情况,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车削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mE56ezf7jQ

你指的是车削平面包络蜗杆,TI可以吗?你这个貌似就是两个轴的联动啊,不是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jiangssli 和风随意两位请教:
车削TI、TK、TP、TA,是否有各自的程序?

不修行都一样?这个不对吧,因为最起码轴截形都不一样啊

网友B:
锟斤拷锟斤拷TI锟斤拷TK锟斤拷TP锟斤拷TA锟斤拷锟角凤拷锟叫革拷锟皆的筹拷锟斤拷锟斤拷

鍥炲?澹?細甯屾湜寤惰繜鑰佸勾鐥村憜鍙戜綔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鍥炲?澹?細甯屾湜寤惰繜鑰佸勾鐥村憜鍙戜綔銆

前辈的这个回复怎么是乱码啊?看不到,真好奇,那个包络环面蜗杆可不可以车出来,现在的资料太混乱

网友(点评):
电脑故障,满屏乱码,但文字输入字形正常,输入后发布就成了这种样子。

网友(点评):
3楼和4楼一直用数控车床制作环面蜗杆,自用和代加工,事实存在。并且各种环面蜗杆真正使用都不是原始状态,需要修形。从这方面去看,应该承认可以用数控车床制作环面蜗杆。但从高质量要求而言,这种工艺制作的蜗...

网友(点评):
杆也只是“像”而已,说不上“好”。

网友(点评):
数控车完全可以加工出理想状态的环面蜗杆,只是由于加工出来的粗糙度没有磨削的那么好,蜗杆转速高于300转以后磨损会比较验证,低转速高承载的环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对于修型问题,数控车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而且很多人理解的修型其实和我说的修型是两回事,修型是为了蜗轮蜗杆更好的啮合避免蜗轮被蜗杆啃齿剃光头的现象,所以数控车也照样可以修型,根据蜗杆齿截面的齿形形状 这个是磨削加工砂轮位置和角度决定的

网友C:
可以车出来,用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车出来,用宏

但你车出来的,如何保证就是环面蜗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车削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cmE56ezf7jQ

这样车出来的是垂直轴向的,好像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车削平面包络蜗杆,TI可以吗?你这个貌似就是两个轴的联动啊,不是4个?

两轴联动的数控车照样加工......很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车出来的是垂直轴向的,好像不合格

有图 有视频 有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你车出来的,如何保证就是环面蜗杆呢?

装配啮合就是最好的验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