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钢正火后的切削性能是不是比出厂状态好点?

楼主(2013-09-27):
我是第一次发帖,如题,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批产品要车梯形螺纹,想把效率与光洁度提高一点,不知先把原材料正火后是不是好车一点?现在是用走芯机做,不知正火后材料变型大不大?

网友:
正火通常用于硬度不高的钢材提高硬度,改善切削性能

网友:
45钢属于中碳,正火效果对中碳钢有点类似调质,硬度强度有一些提高,加工会累点,附带效果是切削后光洁度提高,为了好加工,一般不热处理,像你t形螺纹,传动的,可能要强度,可能要调质或正火,看图纸有没要求
对于低碳钢,有利于降低锻造等形成的表面硬化,细化晶粒,切削加工会变得容易,光洁度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