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矩形管焊接,工作温度大概四五百度,用什么焊条呢?

楼主(2013-09-27):
304不锈钢矩形管焊接,工作温度大概四五百度,用什么焊条呢?大侠们

网友:
不锈钢焊条

网友:
当然304焊条啊

网友:
2楼说的对呀
有专用的不锈钢焊条呀

网友:
我设计的时候很少计算的,是个坏习惯。
但我知道圆角加工比较容易,很多时候在图纸上很容易画成直角,实际加工都是圆角的。
寿命计算是一方面,还要考虑加工

网友(2014-03-03):
@2266998

304最高好像可以900.请大侠解惑,拜谢!

网友:
我们用的306的焊条

网友:
写错了  308 20Cr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