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氧化后内孔能大多少?

楼主(2013-09-27):
求助!各位大侠谁知道铝氧化后内孔能大多少?加工需要,急……

网友:
你做什么类型的氧化?
化学氧化还是电氧化?
化学氧化氧化膜厚度非常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阳极氧化的厚度就一般是5丝起,最高可以达到20丝。
如果楼主准备做阳极氧化的话,就把你的要求的氧化层厚度在图纸上写清楚,比如说0.05——0.08

网友:
铝阳极氧化是铝本身发生氧化生产氧化膜。在处理过程中会有铝溶解损失、又会有生成氧化膜增厚。普通阳极氧化在膜厚不大的情况下,尺寸变化不大

网友:
基本无变化。

楼主:
嗯  多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