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问题,虽然……但是貌似之前的帖子没有合适的答案

楼主(2013-09-27):
问:怎样将一个新的模板应用到以前的文件?
比如我换了家公司工作,新公司有新公司的规定,比如零件图尤其是工程图
恰好有一批图纸我在以前公司画的,新公司要用,(这种情况很多吧,呵呵,我没干过哦,只是打个比方)
那得改成新公司的标准啊?
跟新的领导要来了模板   折腾了一番  基本弄懂了区别
可是图纸怎样改呢?难道一个一个改?尤其是工程图文档属性    那么老大一堆

我想至少,一个文件点个什么地方,应该能改过来吧

(我试了,甚至复制粘贴都不行……)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CAD里应该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里应该解决不了

我忘记补充了   是solidworks
AUTOCAD里    我一般是复制   新建 选模板  粘贴   应该就可以了
可是solidworks  复制也复制不了

网友B:
大兄弟,solidworks不能简单的粘贴复制就能搞定,要右击--属性--替换--选择你要的模板,注意后缀格式,零件图和工程图都可以试一下。

不过你说你没干过,你这是此地无银啊。拿着上一家的工资和时间做设计(有可能还不是你做的),让你下一家收益,你这么干会败坏风气,拉低整个机械设计岗的收入的。

你应该摒弃以前的图纸重新设计、重新出图。你再走一趟比前一次用的时间少,犯得错误也少,后一家公司已经占便宜了。前提是你的设计的,要是拿别人的设计,就太不地道了。

网友:
呵呵,建议你用inv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solidworks不能简单的粘贴复制就能搞定,要右击--属性--替换--选择你要的模板,注意后缀格式,零件图 ...

嗯  大师教训的是
我一定不会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solidworks不能简单的粘贴复制就能搞定,要右击--属性--替换--选择你要的模板,注意后缀格式,零件图 ...

大师,我用零件试了下,不过既然是选择我要用的模板   模板只是个空白文件,后缀名自然也不同
但是  ……   没有成功
即使保存个空白文件后  新的模板所建立的的自定义属性   也没有成功
求大师指点

不知道是那个替换?  我只是右键  并不是点的属性  点的是solidworks 后面有打包……替换……等
大师上图好不好?

网友B:
图片传不了,都是天锐绿盾搞得,烦死了。你的工程图模板里得用$PRPSHEET:{}类的格式跟零件图属性关联,大括号的内容得一致。工程图模板的后缀是.slddrt。可能得手动改后缀,另存里好像没这个后缀。

然后打开你以前的工程图,在图框上右击--属性--浏览,查找你的工程图模板位置,替换后的工程图会自动显示零件图的属性设置。不用手动添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传不了,都是天锐绿盾搞得,烦死了。你的工程图模板里得用$PRPSHEET:{}类的格式跟零件图属性关联,大括 ...

那个是图纸格式   不是工程图模板  工程图模板是dot    图纸格式是drt
图纸格式可以替换   除了格式之外  就剩  文档属性了   这个另存 再载入  也好弄、

可是模型   就是零件三维图   的模板该怎样替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图纸格式   不是工程图模板  工程图模板是dot    图纸格式是drt
图纸格式可以替换   除了格式之外 ...

以我自己摸索的经历来看,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图纸格式可以换,甚至可以批量转换,工程图格式也可以,但零件格式(模板)一旦在画图之初选定了以后就不能更换了(至少SW目前是这样),顶多单个或批量地修改个别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自己摸索的经历来看,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图纸格式可以换,甚至可以批量转换,工程图格式也可以, ...

目前为止   我也没摸索出来,向前辈致敬

楼主:
大概这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了,~至少经过努力,搜索,自己摸索,“研究”仍然没有更好的办法
或者,有位坛友说的好,高楼大厦都盖起来了,你想换地基,顶多也就是加固加固,不可能换的~
也或者,弄清楚了下面的这两点,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软件的创始人或许认为,没必要单独的设计更换模板的命令
书归正传:
模板的设置  无非是两个方面:
1、选项里面的文档属性,例如绘图标准,单位,背景颜色,材料属性,路径,等等
2、自定义属性
至于自定义工作环境,快捷键,以及前导视图等,应该不能算是模板,因为一旦你更改了之后,即使打开旧的文件,也会按照你新的设置显示工作环境

针对以上两点,那么,欲将旧文件的模板更换,就更换前面的第1点和第2点
第1点:用新模板新建文件,文档属性,保存到外部文件……打开旧文件,文档属性,从外部文件载入……OK

第2点:就要用到属性选项卡编辑器了,http://wenku.baidu.com/view/97200c07bed5b9f3f90f1c47.html,只找到了这一个,如果你有机械CAD论坛账号,和三维网账号的话,里面有一些,可以看看,很简单的,我也是刚学习,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还没想过这种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为止   我也没摸索出来,向前辈致敬

惭不敢当……嗯,目前也只是停留在自建属性选项卡的水平

网友D(2014-02-26):
引用 网友C:
以我自己摸索的经历来看,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图纸格式可以换,甚至可以批量转换,工程图格式也可以, ...

你好,请教下图纸格式如何批量转换,目前遇到了难题!@hnsdd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图纸格式如何批量转换,目前遇到了难题!@hnsddm

兄长百度下“飞天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