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的刃磨小窍门

楼主(2013-09-27):
车刀刃磨的好坏直接影响加工速度与精度,在通常情况下,车刀的卷削槽的宽度和深度决定吃刀量,车刀卷削刃的宽度决定出销方向和出销形状,修光刃则决定加工后的光泽度,那么怎样才能有最好的效果呢?

补充内容 (2013-9-29 19:30):
卷削槽宽度约等于吃刀量的一半,卷削刃宽度是{走刀量+(0.3mm-0.4mm)}/2   修光刃=卷削刃宽度,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A:
搞半天是找窍门

网友:
走刀快好排屑

网友:
等等高手

网友:
这个和材料、转速、走刀速度都有相应的对应关系,不能单一的表达。
断屑就是材料变形过大。

一般说来,材料的变形越大,就越容易断屑。
同样的转速,走刀越快,材料变形越大;
同样的走刀速度,转速越慢,变形越大;
材料塑性大不容易断屑;
吃刀深浅也影响断屑;
刀具的前角、主偏角、刃倾角、断屑槽都和断屑好不好有关。

网友:
车刀的角度都没有绝对的,都应该根据你的材料,和所取的3个切削要素来试车再修磨以得到理想的效果。实践得真知

网友(点评):
试试我补充的回复,无论怎么都可以

楼主(2014-06-07):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是找窍门

车刀的卷削刃和修光刃的宽度略大于走刀量为最佳,至于公式就无可奉告了,您很典型就是只老虎

网友B:
来学习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前一段时间车一种轴,主要是改装,洛氏55度,而且是花键轴,头一天只车了十根,每车一根到两根打一次刀,YT726车刀,第一天光磨刀去了。只要带断屑槽的刀型肯定打刀,转速越慢打刀越厉害,而且车到中途不能停车,不然肯定蹦刀。第二天转速上800,小进刀量,所谓的主副角一律变小,断屑槽非常小,就一点,车的时候吃刀量越过花键,车刀花键下面,刀尖不与花键接触,大约是2mm,磨一次刀能搞定10根轴。一天干了50根。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的,第一次听说!

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