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长的传动轴,用在机器人上面,材料选用哪种好?工艺如何处理

楼主(2013-09-27):
如题,一米长的传动轴选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又轻又结实,传递扭矩在20N.m!最右边是花健!中间车空,直径是40内径25!要保证其直线度!现在不知道选哪种材料比较好,工艺这块也不是很懂,求大师们指点下!!用在工业机器人上面的!

网友A:
20N.m? 你计算一下这个扭矩下的扭转角变形,太大了。你的设计思路有问题,一般应该把减速器放在执行末端,而不是电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N.m? 你计算一下这个扭矩下的扭转角变形,太大了。你的设计思路有问题,一般应该把减速器放在执行末端,而 ...

我看过你做的机器人 很不错!我电机选用的是松下的0.4kw的电机  最大扭矩好像是20NM 额定好像是6点几,我这根传动轴是根齿轮连接的,左端齿轮连接电机,右端连齿轮,齿轮带齿轮再带减速机!左边输入,右边输出!我现在纠结材料在选用哪种比较好,刚开始选的是45圆钢!但是感觉会不会太重了点!纠结!哎!~~

网友B:
长度1米 外径40  内径25 很难加工孔太深

网友(点评):
深孔钻,非标超长空心轴都是这么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1米 外径40  内径25 很难加工孔太深

是的 有没啥好办法啊?

网友C:
用Φ45*10无缝管不知是否可以?内孔一定要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Φ45*10无缝管不知是否可以?内孔一定要加工吗?

这个肯定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中间的孔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行?中间的孔有什么用处?

我里面还有根传动轴 外面会套轴承等零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里面还有根传动轴 外面会套轴承等零部件

拉削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