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垂直度的问题

楼主(2013-09-27):
现在在一家公司任职技术员,但是出图时垂直度的问题比较纠结,想请个大师来详细的讲一下

网友A:
找本专门介绍形位公差的书看一下就知道了,或者你去车间跟着老师打一次垂直度,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本专门介绍形位公差的书看一下就知道了,或者你去车间跟着老师打一次垂直度,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个等级怎么选用,计算吗?
别说手册上的

网友:
垂直度是为了控制两个几何要素的相对位置关系,

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运动部件或者装配部件的运动/位置/受力的准确度

比如说你需要在一块厚度20钢板打出一个直径13的孔,如果你的孔的走向相对于钢板平面,倾角太大,(垂直度误差太大),就会造成螺栓偏载

建议你看看《技术测量与公差》,这个一两句话不可能详细的说清楚

楼主: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