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镗刀加工黄铜好吗

楼主(2013-09-27):
PCD镗刀加工黄铜好吗?镗内孔一个小的斜面,余量0.1左右。能达到镜面效果吗?转速和进给应该是多少呢?设备:走芯机。油冷

网友A:
       PCD可以加工,不过你的余量太少,机床精度不高的话,表面会生产点线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D可以加工,不过你的余量太少,机床精度不高的话,表面会生产点线痕。

那么余量应该留多少?转速和进给呢?

网友:
走心机的加工直径不会大。所以转速开3500以上,切速0.03左右。油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