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这种导轨

楼主(2013-09-27):
这种导轨是在进口机床上看到的,必须通压缩空气才能动,不知道这种导轨具体叫什么名字。谁能介绍一下。

网友A:
滑台气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台气缸吗?

不是的呢,有丝杆带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呢,有丝杆带动的

贴图

网友:
气浮导轨

网友:
求贴图我也想涨点知识

网友B:
导轨上带有锁定"滑块",该滑块比较特殊,内部有一个弹簧杠杆夹紧机构,通过气压解开,一旦断气,"滑块"将抱住导轨,实现制动功能,通气之后才能松开,滑块才能移动,力士乐就有这样的产品,我们偶尔会用到

网友(点评):
惭愧。在下表示孤陋寡闻。

网友:
应该是磁偶式气缸,两根圆棒上有一滑台可以来回跑,压缩空气从圆棒两端进气

网友:
名字确定是导轨吗?
无杆气缸

网友C:
上图吧,带制动的导轨滑块有很多,也有专门卖制动器的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吧,带制动的导轨滑块有很多,也有专门卖制动器的厂商。

今天上班拍了几张,好像不是很清楚。一会上

网友:
空气轴承,国内就有了

楼主:
就是这种滑台,动作不是很频繁,通完压缩空气后,用丝杆传动,到达某一个点后就停止。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带制动的滑块。

网友D:
导轨除了静压(油)导轨,也有气压导轨。
当然,也有可能是卡紧用的,进气松开机床才可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轨除了静压(油)导轨,也有气压导轨。
当然,也有可能是卡紧用的,进气松开机床才可以移动。

是这样的,但就是不知道里面的结构

网友E:
气浮导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浮导规

谢谢指点

网友:
空气导轨

网友:
众说纷纭,哪个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上带有锁定"滑块",该滑块比较特殊,内部有一个弹簧杠杆夹紧机构,通过气压解开,一旦断气,"滑块"将抱 ...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了,确实需要制动,到达一个位置后要锁紧。用完后又退回来。具体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