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产自动换刀主轴的内部结构图,大伙围观

楼主(2013-09-27):
有时间没逛社区,最近比较忙碌,不过没什么成绩。
觉得大家可能会感兴趣,发一个快换主轴的内部构造图,够大伙围观。
有兴趣的同仁可以瞅瞅看。

网友:
看起来比较厉害哦

网友:
没看明白,讲讲吧

网友:
看不懂滴说

网友:
再多些文字说明就好了

网友:
请教下这些主轴的打刀缸是气动的还是液压的?要多大压力的呢?

网友A:
从左向右说吧:
左边实物中蓝色的这个,应该是测速或者反馈之类的,楼主没有画内部细节,换刀前通过反馈定位
往右应该是个气缸,主轴定位停止后,机械手抓刀,气缸动作,推动空心拉杆,换刀,气缸动作,碟形弹簧拉紧拉杆,机械手退回,主轴低速试运转,正常运转……
再往右是什么呢?有三个接口,是不是接气管的快速接头?不太明白,求楼主指教
应该在换刀动作中还有一步吹气,不知道是哪个实现的
我其实对主轴传动齿轮箱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润滑供油是怎样动作的,楼主能不能再给示意一下?
两对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貌似跟之间有个坛友的帖子《主轴转速高发热》,最后调大了外圈孔径解决的  那个轴承配置我清楚的记得是面对面,我说发热伸长会卡死,有坛友不同意,请大侠也给指点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431
究竟是应该是哪种配置呢?

网友:
楼主的现场手绘图,能不能发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快换主轴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左向右说吧:
左边实物中蓝色的这个,应该是测速或者反馈之类的,楼主没有画内部细节,换刀前通过反馈定 ...

大概回复一下:
1. 实物最左边的那个蓝色的是旋转接头,主轴是带内冷的;
2. 换刀的检测和反馈是通过一系列的传感器配合完成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个传感器,其中三个是在适配器上的是感测刀具位置的,两个气缸上的传感器是检测气缸位置的;
3. 图不是我手绘的,是我们的内部培训资料,实物我们在法国培训的时候现场也拆过;
4. 自动换刀的原理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主轴里面有一组碟形弹簧,能够保证主轴有一定的锁紧力,通过气缸来拉开,气缸松退时夹紧刀柄;
5. 重要的是那几个传感器的位置和信号检测,能够反馈主轴的状态:装刀夹紧(气缸位置在工作位置)、无刀夹紧(气缸位置在原始位置)、换刀位置(气缸位置在后置位置)
6. 另外再附一张完整的换刀主轴装置动力头图,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回复一下:
1. 实物最左边的那个蓝色的是旋转接头,主轴是带内冷的;
2. 换刀的检测和反馈是通过一 ...

还是大师厉害,学到不少东西。主轴带内冷的,旋转接头就是通水的?厉害厉害
抓刀机械手也简化了许多
有一事不明    主轴孔端面有连个挡块,应该是嵌在刀把的两个槽里,
所以要求主轴能定位悬停,就是换刀前定位到0度或者180°
如果是镗孔,一般也需要主轴有精确的定位悬停
这个传感器在哪里呢?难道这类主轴没有旋转编码器?
或者仅靠伺服电机就能定位?不能吧,齿轮箱是有啮合间隙的
还有齿轮箱的润滑系统,楼主有没有?
多谢多谢   窃也多年不搞机床了,只是感兴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大师厉害,学到不少东西。主轴带内冷的,旋转接头就是通水的?厉害厉害
抓刀机械手也简化了许多
有 ...

附图应该能看出来,里面也带说明了。
另外传动部分用的是同步带,不是齿轮传动。

网友:
好像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基本上主轴都一样的。只是尺寸不一样而已,然后就是有些是钢珠抓刀,有些是四瓣爪抓刀。

网友:
学习中啊   还有再详细点的图片吗

网友(2014-04-17):
牛逼的主轴,学习了

网友(2017-08-05):
看不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