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形切削粗车循环G73里的U值和W值咋给?

楼主(2013-09-29):
G73   U      W      R      F      S     T  仿形循环里的第一个G73里的U和W数值咋样给,,有算法吗,,,   G73  U  ?     W ?   R5     F0.3    S600大师帮忙看下

网友:
你应该把毛坯图也画出来。

网友(点评):
毛胚直径55X60啊

网友:
是 U 和 R吧。。。。

网友A:
看说明书,和实际工作中去实践,这样理解得快一点

网友A:
用G71也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和实际工作中去实践,这样理解得快一点

说明书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71也可以做

G71中间凹下去的地方还要用别的代码加工啊,,,G73一把刀一次性可以全部加工出来啊

网友:
G71也可以啊

网友(点评):
G71也可以加工凹下去的直径吗,,,我去试下谢谢

网友:
如果这个工件用G71车的话很容易轧刀  还是用G73好些虽然耗时长些

网友B:
如果用g71车削很容易轧刀 建议g73车削虽然耗时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g71车削很容易轧刀 建议g73车削虽然耗时长些

那G73里的u值一般怎么给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G73里的u值一般怎么给啊,,谢谢

G73的  U是代表工件最大半径与最小半径之差   注意半径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在华中系统书上找到了,,是毛胚直径减工件最小直径除2 在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