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与变频器区别

楼主(2013-09-27):
调速器,这种也可以调节异部交流电机的速度,但价格很便宜,比变频器要便宜很多很多。有个疑问,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原理是什么?他的调速范围是多大,是否只能往下调速,同时调节后,扭力是否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这种东西与变频器的区别是什么?主要运用在什么场合?希望用过的朋友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
问度娘:电子调速器是针对单相电机进行的,通过改变接入绕组的电阻和电容等来调节电机的转速,速度的高低对于电源供电功率的输出没有变化,因此这种调速并不是一种节能型的调速方法,比如说家里用的电风扇之类的。
; k2 w+ J& K- g, M变频器调速是将原来直接输入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源先行接入变频器,在变频器内部通过PWM等电子变流技术将工频交流电进行整流、逆变,成为一种频率可控的交流电在输入到电机中,在电机运转时可以通过V/F控制,输出转矩控制、矢量控制等控制方式调节频率,改变回路电流,实现节能运行,尤其是在电机轻载时节能效果明显,是一种已经广泛推广和应用的

楼主:
多谢您的解答。那是否就是只能降速,且速度越低扭矩也会越小呢?

网友:
看看、《电机与拖动》,里面有一章专门讲解,调速的几种方法,过去几年工业用的成本低一点的调速,都用励磁调速器,再大一点的电机就要考虑用电问题用变频

网友:
变频调速调速范围宽,性能好

网友:
同意楼上,问度娘了!

网友:
问度娘吧,有详细的见解,当然也可以咨询我们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2013-11-13):
请问这个东西适合多大的电流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