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作业。

楼主(2013-09-27):
今天的作业。可以吗?

网友A:
34尺寸标注的地方不对,应该在直线上方,不是形位公差上。可以把粗糙度直接标在圆内壁上。
基准A应该用圆框吧?

网友B:
如果是我绘图,我不会选择那个方向的剖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尺寸标注的地方不对,应该在直线上方,不是形位公差上。可以把粗糙度直接标在圆内壁上。
基准A应该用圆框 ...

新标准用方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标准用方框

怪不得,不过还是圆框好看,可能是习惯了。

网友:
非常支持5楼

网友:
画得出来,想做出来比较难。直径74mm的一个箭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绘图,我不会选择那个方向的剖视图。

是准备立起来画吗?

网友(点评):
你现在是横剖换成竖着剖就好的多 就只需半剖就可以表达清楚了

网友:
74尺寸的箭头表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备立起来画吗?

慢慢来给你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备立起来画吗?

还有,轴向的尺寸不要标成24+8,如果标32和24会不会更好!去问问车工吧!标尺寸,如果不懂工艺,标起来难免达不到最佳效果。最佳效果就是如果可以,设计基准尽量和工艺基准一致;如果不能一致,标一个参考尺寸。尽量不要让加工的人算,一般他们就是算了,也不好意思在你的图上标注。加工事杂,容易遗忘,造成加工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