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圆跳动与圆度的区别

楼主(2013-09-28):
看手册的时候发现径向圆跳动与圆度差不多啊,什么情况,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A:
圆度是形状公差,径向跳动是位置公差.

网友:
一个有参考基准,一个没有

网友B:
圆度与圆跳动的区别:圆度的形状误差只是表达一个表面形状,而跳动给这个形状规定了一个基准即中心轴线。圆度是任一正截面上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区域,它的实际尺寸不能走超出给定的尺寸公差范围,实效尺寸就是零件的最大实体尺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尺寸公差控制形状误差。而圆跳动是有基准轴线的,任一截面的圆表面位置在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里,且圆心在基准轴线上,而圆度的圆心是变化的。它的实效边界是零件最大实体尺寸加上跳动公差。圆柱度是两个同心圆柱面,相当于圆度和直线度的组合。全跳动相当于在长度方向上所有圆跳动的组合。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采用相关原则中的最大实体原则来保证装配的互换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圆度与圆跳动的区别:圆度的形状误差只是表达一个表面形状,而跳动给这个形状规定了一个基准即中心轴线。圆 ...

请问圆度怎么测量?和圆跳动一样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两者的相对的轴线不一样,如果基准为本身圆柱那就可以互换。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圆度怎么测量?和圆跳动一样吗?谢谢!

不一样。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区别。
圆度可以用卡尺或者千分尺测量,或者用投影仪。 径向跳动必须要旋转起来用百分表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区别。
圆度可以用卡尺或者千分尺测量,或者用投影仪。 径向跳动必须要 ...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D:
楼上各位朋友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窃以为也可以从基准上区分二者的不同。圆度尽管是形状公差,但是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基准的。一个轴段的圆度,其基准可以认为是该轴段自身产生的(由该轴段表面上的点构成的集合,经过运算而形成的一条曲线点集);而一个轴段的跳动,其基准一般是别的轴段产生的。

网友(点评):
我之前看到有的时候打圆度会用V型铁+百分表,应该就和你说的一样,默认一个轴段的圆度为基准。

网友(点评):
人和猴子 其实也差不多,处士就不要过于纠结了

楼主:
谢谢答复,获益匪浅

网友E:
这么说吧,圆度是看东西圆不圆,跳动是看东西偏不偏

网友:
圆度没有基准面,径向跳动一般以一个平面为基准,或曲面如轴,以轴心线为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吧,圆度是看东西圆不圆,跳动是看东西偏不偏

也不尽然,比如研磨一根刚性轴,因工艺所限两端只能带轴承座研磨,研磨完成后,会出现圆度超差,而圆跳合格的情况,圆度超差好理解,因为是带轴承座研磨,轴承的精度影响圆度,打表放在砂轮侧圆跳合格,打表放在砂轮侧相对180度的地方,圆跳超差。请问这样的工件算不算偏?

网友:
上面有的朋友说的比较明白,多谢了,

网友:
学到知识了,感谢前辈的耐心指导

网友(2013-12-29):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吧,圆度是看东西圆不圆,跳动是看东西偏不偏

有才!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度是形状公差,径向跳动是位置公差.

一下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依晨不染  ,  这个回答赞!

网友:
分别是形位公差,有区别的。要求不同。

网友:
获益匪浅,以后常来论坛逛逛

网友(2014-03-02):
引用 网友D:
楼上各位朋友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窃以为也可以从基准上区分二者的不同。圆度尽管是形状公差,但是也可以认 ...

V型铁+百分表 测的是径向跳动吧?

网友(点评):
我对测量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