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olidworks怎样将移出断面图和剖切线对齐

楼主(2013-09-28):
如题,附图。谢谢!

网友A:
是inventor吧?
在工程图下建立草图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nventor吧?
在工程图下建立草图试一试。

谢谢,不过我想用solidworks工程图做出来。

网友B:
右击,将对齐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击,将对齐取消

我知道这步,那怎么让断面图中心线和剖切线对齐呢??

网友C:
试了下,貌似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貌似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抱歉

我也试了半天,鉴于能力有限,还没解决,才到这里来寻求帮助的

网友D:
有个笨办法,画条线把两个视图弄到你想要的位置,然后把它俩的位置都锁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笨办法,画条线把两个视图弄到你想要的位置,然后把它俩的位置都锁住

可能LZ是为了后面视图布置调整方便才要求对齐,兄台这样做就不能调整了,当然也是个临时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