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观光车最近覆盖件在后部拼缝的时候总是会突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9-28):
附图:
    电动观光车最近覆盖件在后部拼缝的时候总是会突起,车架结构上没有问题,但是拼缝装配的时候一角总是会突起,不知道在突起处打螺丝可以么,还是说工艺方面有问题,这车刚接触不是很了解....

网友A:
太阳晒得,,,,,

网友:
加一螺丝锁紧

楼主:
好像是塑料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晒得,,,,,

恩...这是我们安装发车的时候,大多都是在室内安装的接触太阳的时间不会特别多。。

网友:
这个是覆盖件安装结构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楼主:
是本身塑料件设计安装结构的问题咯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改么  以前磨了一点凸起这一块覆盖件,是不是应该割里面这块塑料件会好点,希望能得到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