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工件中间小怎样调整

楼主(2013-09-28):
各位大师,我的无心磨磨出的工件中间比两头小0.004,工件长12.5,通磨方式。请教各位该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
修一下砂轮
再修一下导向轮
试试看

网友A:
零件的轴线与砂轮轴线之间有夹角时才会出现两头大中间小。

网友:
也有可能前后托板偏向了导轮方向,向砂轮方向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的轴线与砂轮轴线之间有夹角时才会出现两头大中间小。

怎样调整呢?

网友(点评):
调整支撑板与砂轮轴线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