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形位公差的最精确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3-09-28):
形位公差的专用量具简单有偏摆仪,复杂的有三坐标,一般公司如果没有三坐标是不是就不能精确的测量形位公差?或一些普通的工件也必须用专用量具才能精确测量?形位公差有些看起来要求比较相同,是不是标注的选择一般是考虑测量的方便?大家来探讨一下

网友:
形位公差范围太广,有些简单的借助卡尺,千分表等工具就可测量准确。不是说只有三坐标才能准确测量。

网友:
最精确的方法就是三坐标毫无疑问,没有三坐标也不是不能精确测量,即使是三坐标,他的测量数据也是有误差的啊,土方法土设备也可以测得很精确,形位公差的标注是根据零件本身严格的形位要求决定的,不是看似比较相同,为了测量是否方便决定的,有些公差设计者标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测,但是没办法,就得这么要求,比如:一个长方体放地上,使用要求两侧面平行度有严格公差,你能用标注两个侧面对底面的垂直度来要求吗?

网友:
买台三坐标测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