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VO75LRDS串泵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9-28):
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帮忙顶,我们用的类似的泵,此两根管应该是与控制阀连接,根据负载压力调节泵排量,使排量与执行器的要求相适应,也就是LRDS的功能,不过我比较有疑虑的是,外侧的油管为什么那么大,我们用的都是10的胶管。

网友:
准确的作用我说不清楚,但是图示两个管子应该是同样作用的,而且都是上面控制器的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我们用的类似的泵,此两根管应该是与控制阀连接,根据负载压力调节泵排量,使排量与执行器的要求相 ...

你们是什么设备上用,负载感应该是阀另一侧的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我们用的类似的泵,此两根管应该是与控制阀连接,根据负载压力调节泵排量,使排量与执行器的要求相 ...

你们是什么设备上用的,负载感应要接到溢流阀或者出油口  应该是阀的另一侧的油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什么设备上用的,负载感应要接到溢流阀或者出油口  应该是阀的另一侧的油管啊

我们是接到控制阀上的,掘进机;你这个是什么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