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精度和被测要素的精度相差多少是合适的?

楼主(2013-09-28):
有一个尺寸的公差为+-1mm,检具的精度多少合适? 10倍?5倍还是 3倍?
10倍则检具精度为+-0.1mm;
5倍则检具精度为+-0.2mm;
3倍则检具精度为+-0.3mm。
有标准规定或推荐吗?
谢谢!

网友:
什么尺寸综合量规设计得查标准啊

网友A:
常规,貌似高过一个精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貌似高过一个精度就好。

什么叫高过一个精度?

网友(点评):
互换性与测量(俺没记错的话),的精度等级。国标。

网友B:
比较通用的是10倍精度,况且这个精度并不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通用的是10倍精度,况且这个精度并不难达到
我也是这样想的.
比如在信号采集中,虽然奈奎斯特定律说2倍就可以了,但工程上常常是10倍。你说的容易达到也很好。做不到或成本太高无疑不能忽略。

网友C:
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0%.

您的意思是10倍到2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10倍到20倍?

我不太讲精度这个词。
我的意思是检具的设计公差应该是被测尺寸公差的 5~10%。

网友:
检具一般10分之一原则。

楼主(2014-04-12):
引用 网友B:
比较通用的是10倍精度,况且这个精度并不难达到

这个10倍是否来自一个标准吗?是的话方便告诉我标准号吗?

网友:
asme y14.43.

网友(2014-06-01):
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的,标准上要求检具的分辨率为被测尺寸公差的1/10,但实际生产中限于资金、条件等因素,通常变通一下,降低到1/5或1/3也是常有的。

网友:
高一级的就好

网友:
从历来的设计实践和理论,再从有关资料上看,工装夹具是按1/5选择,而检具是按1/10选择.

网友(点评):
请问机床精度和被加工件的精度是什么关系?

网友:
一般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
比如在信号采集中,虽然奈奎斯特定律说2倍就可以了,但工程上常常是10倍。你说的容易达到 ...

一般来说,量规的精度就是比较高
um级别的都可以,应为毕竟是检查用的
你的奈奎斯特定律在信号采集上用没问题,应为毕竟是信号处理方面的事情,不像加工的零件
是实际的东西,合格就用,不行就不用
这是两个不同需求,不能这么简单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