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振动问题

楼主(2013-09-28):
现有一设备由一电机通过三角皮带带动一机构高速旋转 (10000转每分钟),现感觉机构振动很大,导致机构上了轴承寿命短,相关冷却水管接口容易松动和断裂,原来在电机底座和机构底座共同的平台下面安装减震垫但是效果不太好,现想在机构下面在加一层减震垫,但是电机底座下不加,不知道是否可以?效果怎么样?我看到的都是在共同平台下安装减震垫。谢谢

网友A:
振动大的原因是什么?共振的话 应该消除频率耦合

网友:
楼主应该计算出机械的固有频率并使之设定为高于强制振动的振动频率。

网友:
楼上正解 可以用ABAQUS分析一下

网友B:
效果如何因情况而异
你的电机已经不能跟主机分开了吧。
电机降速看看是共振还是安装不同心等原因

网友C:
多大个东东?10000?如果是大东东,没把人整疯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何因情况而异
你的电机已经不能跟主机分开了吧。
电机降速看看是共振还是安装不同心等原因

电机和主机构通过3角带连接,可不可以把电机底座下面安装一块减震板,通过减震橡胶来吸收电机的振动或者错开共振频率,不知可否?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但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大的原因是什么?共振的话 应该消除频率耦合

怎么消除频率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个东东?10000?如果是大东东,没把人整疯就不错了。

不大 7.5千瓦的电机

网友D:
1万转    的、

请问动平衡的平衡精度做到哪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万转    的、

请问动平衡的平衡精度做到哪个等级?

很难说啊  通常新更换的备件都是做过动平衡的   具体几级不太清楚哦,你觉得应该几级呢

网友(点评):
木有数据,。。。感性的在处理振动问题,⊙﹏⊙b

网友:
10000转,你这是要带着设备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消除频率耦合?

将固有频率和激励频率的大小分开,一般一个是另一个的2倍左右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