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不材,请教如何在外厂验收较长的铣平面

楼主(2013-09-28):
上次的机架有点变形,横梁导轨安装面平面度偏了60丝,几乎就像波浪面一样,安装一条导轨竟然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装配工边装边骂,边摇头边叹气,所以老板就要求采购要带负责人去加工商处验收OK后再运回本厂,要知道我们都是几百块请大车去运的,所以如果是有点问题也只能自己调整了。

今天去验收了,机床没什么大问题,要加工的平面也不大,只要确认装配要点在图纸的公差范围内就行了。但是2~3米的横梁的导轨安装面就不知要如何去确认了,加工面与基准垂直,且基准面只是横梁两头200X300的范围,我们厂里都是打表确认的,但是在外厂这种方法似不可行,没有基准,如何用标准的直条然后靠眼力去观察,觉得也测不出什么,30~40丝的范围也不会看出什么。

我问过厂里的师付,在5丝范围内是可以的,我图纸一般标2~3个丝,加工厂说他们绝对不可能出现60丝的错误,说一定是我们摔过。

这种情况是不是一般都只能回厂安装时才能确认?如果搞过几次,还是偏得厉害就换加工商?

PS.在退火厂,看到车间旁边有一个小桌子,上面摆满了白酒瓶,工人们边工作边跑过去喝上一小口,当时正好看到一个满头白发,像爷爷年龄的人,手上戴着手套,觉得真心酸。。。今天就是因为在外面跑了一下,烧焊厂,退火厂,机加工厂,里面很热,所以现在都头晕了。。唉唉。。。所以不喜欢招女孩子是有道理的。。

网友:
当场检验就是

网友A:
小女不材    阁下的女儿有那么大了呀! 阁下贵庚呀!

工字尺平尺、平行平尺、铸铁平行平尺,直尺,铸铁直尺,水平尺、工型平尺等,是检查各种机床及其他设备导轨平直度的小型检测工具。
工字尺具有精确平面的尺形量规。平尺用于以着色法、指示表法检验平板、长导轨等的平面度,也常用于以光隙法检验工件棱边的直线度。
用于检测工件及机床导轨的平行度及平面度并作研磨加工等。
网上查得规格有 4000×100 mm

网友(点评):
我们测量平面度也是用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很重的,我们厂也是用这个,但是到外厂去验收,带这个不现实。。车上也放不下。。

网友(点评):
嫌重啊! 那就带个激光水平仪去咯。

网友:
肯定是现场确认啊,回去才发现不合格,人家肯定有理由不认啊,就算人家认,你来来回回返工,人家就算不烦,你不烦啊,而且这种回来再验货肯定也不符合你们单位的质量体系的程序文件吧。。。他多次加工不合格,肯定是他的问题,果断换就是了,何必互相为难。。。
检测方法楼上好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女不材    阁下的女儿有那么大了呀! 阁下贵庚呀!

工字尺平尺、平行平尺、铸铁平行平尺,直尺,铸 ...

好像也叫桥尺,自己网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女不材 阁下的女儿有那么大了呀! 阁下贵庚呀! 工字尺平尺、平行平尺、铸铁平行平尺,直尺,铸 ...

晕死,才看出毛病,才也错了,版主给我改一下

网友:
带个1500mm铝质刀口尺,配合塞尺可近似的检验产品平面度

网友:
看标题就知道是你的帖子。
细看下内容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检的吗?直尺加塞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没法定位,基准面太小,平面太长,,

网友:
我以前就是做机铣床的     如果是数控车就铣个圆再测这个圆形是不是圆就可以 .这个方法最好的    如果是普通数显的      就不可以这样了   而且你们打百分表也不完全正确,因为铣床空开和你铣出来的产品测出来的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空开用百分表测只差3S的话   那么你铣出来的产品绝对远远高于这数    。这就是铣床的间隙问题     大家都知道运动的两个接触面是有间隙的    这个间隙就是来判断一台铣床的好坏的 。

网友(点评):
只测平面度,有间隙也是统一的吧?也不应该影响平面度啊?

网友:
一般导轨长度都是工作台的2倍 左右  工作台要在导轨的每一寸接触面的间隙一样是不可能的    只是说越小越好   如果厂家说没有间隙  或者说是完全吻合都是骗人的   因为在厂里生产的时候大多是用水平仪测量导轨的  然后以导轨面做工作台与导轨的接触面  就是行里人说的铲花        当机床到你厂固定机床要重测量机床工作台的水平再定地脚螺丝 。当再测量水平的时候是很难做到和原理的水平一致  所以一般到你厂他们都会把机床面重新铣一次   那样用表测出来的误差才比较小   如果靠调是不可能调得好的。

网友:
姐姐每天过的真充实,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