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铸铁

楼主(2013-09-28):
请内行的师傅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铸铁,用什么车刀最适合车削

网友:
看起来像铅呢

网友A:
球墨铸铁

网友:
恕我眼拙,只看铁屑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墨铸铁

像是球铁,起圈了综合性能接近于钢

网友:
有点像球墨铸铁,YG8,W1

网友:
球墨铸铁。

网友:
应该是球墨铸铁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B:
对于铸铁,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车削中铁屑能不能‘卷’。如果不能,铁屑呈粉碎状,必然是灰铸铁。
如果铁屑能卷曲,则有两种可能。1,有可能是可锻铸铁,也叫‘玛钢’。这种铸铁在以前的生活中主要应用在水管接头中,如弯头,三通之类,现在被塑料水管逐步取代了。2,另一种就是球墨铸铁,与可锻铸铁比较起来,这种铸铁更黑一些,组织结构更细一些。
以上是经历的一些经验之谈。

网友(点评):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同意12楼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铸铁,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车削中铁屑能不能‘卷’。如果不能,铁屑呈粉碎状,必然是灰铸铁。
如果铁 ...

专业!!!

网友:
铁屑易碎,有粉末状态产生,铁屑比较松散,灰色返光无亮泽为灰铸铁。
铁屑带卷状,有韧性无粉状铁末产生,成片带稍卷曲,黑或黑灰色,有光泽返光为球铁。

网友:
什么材料的看不出来,不过铁削子蛮宽的了!

网友:
应该是球铁

网友:
球墨铸铁,

网友:
怎么感觉是铸钢的?和以前做的铸钢轴承座的铁屑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