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接头经常断裂,请教

楼主(2013-09-28):
由于以机构本体抖动大导致通过该本体的不锈钢油管丝口接头经常断裂,现有没有2端为2分的丝口,中间为具有弹性的软管或者波纹管 的东西,总长度为10公分左右,谢谢 。或者用什么办法比较好,由于有较高的温度,橡胶管估计不行。

网友:
减小振动,柴油机上比较常见,但没有办法减小振小振动,只常换减震胶堆。

网友:
你可以在不锈钢油管中增加金属软管,焊接连接。另外,尽可能避免将不锈钢油管短接于弹性节点。而要短接刚性处

网友(点评):
太细了,不行吧

网友:
采用螺旋状的细管,增加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