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曲轴,现在要加工,中心孔精度很高

楼主(2013-09-28):
曲轴,外圆540,曲拐240,因为这玩意实在太大,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曲轴,现在要加工,我发现镗床打完中心孔后,中心孔同圆度误差比较大,估计最少得0.2mm,现在的情况是没办法再上镗床加工,如果修正中心孔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曲轴的精度比较高,曲拐与轴承头的中心线跳动只有0.2,有什么好的办法能修正过来吗?

网友:
修正中心孔yu好几种方法,可以用专用的中心孔磨床修复,这样的精度最高。

网友:
确实够大的,船上面用的吧。。。
这么大的曲轴,中心孔选的哪个型啊,但是估计很大的中心孔,越大越不好修。。。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我们的曲轴都很小,而且还没出现过中心孔打坏的现象,主要我们工装也好。。。

网友:
可以磨中心孔

网友A:
单拐的话也不大,我们厂里经常做的,单重7吨左右。按常理说你的曲轴两端应该烧两块铁板出来专门打中心孔用的,现在要修的话也可以两边各烧一块25mm厚的铁板,然后再上镗床打中心孔。关键是你配重要搭的好,粗车完后调质回来继续要修中心孔,重新搭配重块。中心孔选B型带护锥的!烦是烦点,但你的要求跳动0.2mm,精度不高呀!

网友:
嗯,要求不高,,,,,,

网友:
上个图啊

网友:
其实你那要求不高,要求高的中心孔应该要研磨的。

网友B:
这种零件都是先打中心孔,再加工拐和外圆,不知道楼主的零件现在是什么状态?外圆和曲拐精加工完成没有?
如果精加工没完成,不必太在意此处的0。2同轴误,后面的精加工会修正过来。
如果已经精加工完成,楼主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中心孔加工方法,要用车床靠外圆定位,来加工中心孔。
用镗床加工,0。2的同轴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就算做钻模工装,考虑间隙也要0。1以上了。

车床加工也同样适用于修整,卧车架中心架(要有足够大的设备),或者立车用表找外圆,都可以保证0。2的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零件都是先打中心孔,再加工拐和外圆,不知道楼主的零件现在是什么状态?外圆和曲拐精加工完成没有?
...

还没加工,现在准备粗车,,粗车的话留多少量来继续修正中心孔?跳动不是0.2,是0.02,打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加工,现在准备粗车,,粗车的话留多少量来继续修正中心孔?跳动不是0.2,是0.02,打错了!!

0。02?是标准要求还是你现在加工的?
我理解应该是你现在做出来是0。2,图纸要求0。02
粗车给精车留0。3的量,完全没问题,可以修正过来。
但中心孔要合格,一般粗车前或后对中心孔可以做修研,保证中心孔角度合适,圆度合格。
然后只要余量只要大于之前的跳动,最后精加工就能够保证合格

网友(点评):
标准要求是三个240曲拐与两头200轴承台平行度不大于0.02,三个曲拐的跳读及椭圆度不得大于其公差之半,也就是0.1以下。现在还没车,心里没底,上次就报废了一个。

网友C:
我们这边是做锻压设备的曲轴的,有1米直径的磨床,可以考虑下 。QQ:13817078369

网友(点评):
整个曲轴加工时回转半径是390,太大,配重不好配,因为各种原因,前段时间加工的曲轴报废了,前前后后损失近十万,这回又重新加工,锻件已经扒完外圆,中心孔也打了,就准备粗车,但是心里实在没底!!

网友:
曲轴男做

网友:
这么大的曲轴不好做啊

网友:
贴个图,才0.02吗,其他要求呢?这种曲轴很平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是做锻压设备的曲轴的,有1米直径的磨床,可以考虑下 。QQ:13817078369

我们正常就是做大的,你这个半径不算大。要做配重块,车好了,上磨床。然后再加工孔和键槽。

网友(2015-04-05):
重新修下

网友(2015-07-26):
引用 网友A:
单拐的话也不大,我们厂里经常做的,单重7吨左右。按常理说你的曲轴两端应该烧两块铁板出来专门打中心孔用的 ...

方法不错,在吗 想请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