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里的机油压力

楼主(2013-09-28):
这几天总是在听说机油压力之类的,但是问他们他们又不说,很是纠结,哪位大师来赐教一番啊

网友:
是很纠结啊,基友压力好大。。。
不开玩笑了,发动机基友压力无非过大或过小么,,,
大了可能是:机油太稠了,也可能是油脏了,再可能你的机油泵坏了。。。
小了可能是:最可能就是油少了呗,或者油太稀,再可能你的发动机有烧机油的现象,再就是可能机油泵坏了。。。

网友:
机油压力就是发动机润滑油的压力,能保证发动机各运动副的润滑。

网友:
油压小的原因可能是润滑系统各部件磨损间隙大,或油少油稀,油泵和调压阀有问题。

网友:
还有加工精度。。

网友(2014-01-28):
没看到说到底机油压力多大的,有没有能说出具体数值的?比方说长城腾翼C30机油润滑报警的探头动作压力是多大?

网友:
发动机机油压力,技术要求是0.15~0.60MPa。一般机油温度达95度以上时,机油压力都有0.20MPa以上,太低了就要找原因了。

网友(2014-10-30):
可以做一个CFD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