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头用UG如何建模?

楼主(2013-09-28):
今天师傅加工了一个人头,程序时从别人那里得来的,我想请教高手这个人头用UG如何建模?

网友:
逆向做的话‘先拿去扫描打点   然后ug点云造型   然后模具设计 最后机加工’

网友:
ug不知道如何做,但AUTO CAD 2004里曾经做过。大概步骤是先找好参照的平面图、将图形分解成N个简单的(软件比较容易建立的)图形、建立实体、然后组装一起、检查/修改。基本上和做一般的东西差不多,不同的是:没有什么标准零件可以参考  原来的文件不知道放在哪个硬盘了,等找到了放上来。

网友:
什么机床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另外程序也可上一下

网友:
在UG中有专门的人体设计模块

网友:
UG配合Imageware软件逆向建模造型,是高技术活,是艺术品在三维建模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