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该怎么工件

楼主(2013-09-28):
主要是加工150mmx65mm缺口不好加工,现在是先用线切割除出多余余量半边留了2.0mm然后在加工中心上虎钳装夹用35普通立铣刀一点一点往下铣要铣到深度150mm,加工时间很长,刀子太长了又不敢吃多了,铣的好痛苦啊.求高手帮帮忙!(批量,毛坯为240x120x130)

网友:
直接切出来达不到1.6么?

网友A:
没做过这么大块的紫铜,中间缺口部位65负0.05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一边22.5长度150,变形会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么大块的紫铜,中间缺口部位65负0.05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一边22.5长度150,变形会很明显。

主要是65负0.05根部公差一定要保证,不然上机组时安装不起.前面如果超差了,交料交检时可能适当校一下形,即两侧往里适当压一下.

网友:
用慢走丝线切割直接加工,表面光洁度没有问题。

网友:
用慢丝直接切就OK了

网友(点评):
对线切割不是很懂! 这个如何穿丝?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不用穿丝

网友(点评):
成本,还有对厂子里机床的利用率,一个好的加工工艺是粗精加工结合的。

网友:
图纸看不清

网友:
完了,我连图都看不懂了。

网友B:
快丝切成形,留单边2.0,其它加工好后用中丝或是慢丝再切一刀!

楼主:
能不能在工装,刀具上想想办法呢?线切割太慢了

网友:
还是实际加工测一下慢走丝和铣加工那个效率高吧

网友:
可以用压板压两边22.5的地方。我们正常加工铝件,都压几个毫米,这个是22毫米,很多了 。这样就不怕变形。

网友:
楼主,你有没考虑过材料的特性?

网友:
楼主,告诉我你们那的加工条件和允许外协加工吗?

网友(点评):
厂里机床种类比较少,主要是加工中心,普通铣床,数车,线切割,电火花.产品可以外协加工的.

网友(点评):
楼主,首先说一点的是你们厂子没有刨床,你们这个零件粗加工最好刨床刨出端部的四个斜面。

网友(点评):
楼主那边有正弦规吗,用于装夹工件的。

网友:
高手还没现身

网友:
用虎钳压   应该妥妥的超差了吧
    铣六方  倒角  活直接垫起来 压两边  粗干那2个槽     精铣的时候 压板要适当松一下 根部R交给插床插吧

  铜活应该好干吧    不锈钢已经把我整疯了- -

网友:
估计变形最头疼

网友:
fy6ikrfe67diu你不哈O

LIAOYAO -1 灌水~

网友(2013-10-28):
引用 楼主:
主要是65负0.05根部公差一定要保证,不然上机组时安装不起.前面如果超差了,交料交检时可能适当校一下形,即 ...

普通立铣刀能保证5丝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么大块的紫铜,中间缺口部位65负0.05不知道能不能保证,一边22.5长度150,变形会很明显。

铣的话5丝公差怎么保证呢,拿什么刀铣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都解决了。现在是用直径50mm刀盘配加长刀杆。层切0。2mm慢慢铣下去,不用立铣刀精铣尺寸合格。说实话我也觉得线切割完全可以,但是叫当官的改工艺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网友:
线切割就是慢,盘铣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丝切成形,留单边2.0,其它加工好后用中丝或是慢丝再切一刀!

同意。。。也学习一下。。。

网友(2014-08-15):
直接线切割加工慢走丝就可以了,槽宽按下差加工,可适当超出下差0.01-0.02(视线切割光洁度而定)然后对线切割面适当抛光达到要求标准

网友:
看量,考虑型材

网友:
中丝直接

网友:
不懂加工哦

网友:
看看卧铣行不,刀具定做两把

网友(2014-09-14):
思路可以,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前面的和你是一样的,粗加工,加工中心只做到一半深,然后套在工装上反过来铣另一半,工装其实也简单,只要中间有块支撑块让零件的槽卡在外面就可以了,然后U型槽的两个外面用顶块顶住,注意顶在靠下面点,不然上面会变形的,这样做的话,加工时间会快很多,变形也小,基本上第一个准了,其它的只要装上去就做好了!
不知道楼主有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400的三面刃刀盘做就是

网友(2015-05-27):
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