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V胶片的分离

楼主(2013-09-28):
   请教各们大侠们一个问题,如何将叠好后的PV胶片(A4大小)一片一片的分离出来,胶片厚度0.1MM。要求不能有双张或以上的粘在一起!

网友:
吸盘吸得时候是不是中间还需要除静电啊?要不然还是会系在一起哦?

网友:
用四个吸盘吸四个角,其中一个吸盘单独与其余三个可上下浮动。工作时四个吸盘同时吸住,浮动的吸盘上移一小段距离,PV一角被掀起,对着掀起的地方用气吹,分离其余的,再整体提起。试试看可以么?

网友:
可以考虑,胶片事先在侧面刷胶,就像便签纸

网友:
可否去参照一下打印机的送纸机构

网友:
胶片会不会黏贴在一起,会的话就麻烦,不会的话可以参照送纸机构

网友:
PV胶片只要你是成叠的那就一定会有两片粘在一起的情况,
你首相得分析粘在一起的最大力的情况,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实验。
分析清楚了产品性能后,才能去想解决的方案,
否则你不确定产品的性能,就做个方案,
即使方案出来了,实验过很多次没有问题。
但是你能保证后面不会出问题吗。
要解决问题,先搞清楚自己产品的性能。给出一些大致的参数和条件。
其实还是回归到理论的角度。
您还是先建个产品的大致模型(力学和结构的模型)吧。
这个对你以后的工作绝对有好处。

网友:
先拱起后吸盘掀起一端。

网友:
通用吸盘吸住,下方剥离

网友:
有专门除静电的小设备 前一阵在看到一个帖子写的 关于袋装米的过程,就是安装了除静电的设备,和光栅似的,防止米粒挂袋用的。

网友:
到附近的印刷厂看看单张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