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防松胶涂覆工艺,请教

楼主(2013-09-28):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螺纹防松胶涂覆工艺上说:螺纹开始的两三个螺距不应涂覆胶液,是出于什么原因考虑的啊?

网友A:
起导向作用。涂上不好拧了!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上,如果是气缸上就是害怕污染了气缸,所以前端不能涂

网友:
标准上规定:预涂胶部位应根据零件功能确定,楼主说的只是一种常用情况:如下图

网友(点评):
我就是看国标才想是为什么这样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导向作用。涂上不好拧了!

有点勉强,你扭一下就知道了,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为什么叫勉强?生产线不能存在勉强。哥玩过得。哥玩的是上海耐螺扣,特制的防松胶。

网友(2013-10-28):
引用 楼主:
有点勉强,你扭一下就知道了,没有什么影响。

要看你是全周耐落还是半周耐落的吧,我们这里耐落用的东西有两种,如果涂的是尼龙粉那真不好拧。如果是化学胶就不一样了吧,他是靠破坏分子结构而产生彭胀而有防松功能,这个就很好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