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裁剪怎么越裁越多?用SW还是不太自由

楼主(2013-09-29):
最近用SW以来,还是不太自由,许多地方与自己的“想当然”相去甚远。
比如这个焊接的裁切,三点交叉的方钢,一个平面内的,想两个45度的各自切成竖直的斜面,这样两个件是一样的嘛
没裁剪之前是这样的,怎么裁剪之后就有了重合部分呢?
求高手指教

还有个基准面的问题
在未建造任何实体之前,想建个与上视基准面成一定夹角的面
理论上讲,第一参考 我选上视基准面选夹角,第二参考面我选前视基准面,选垂直,应该是可以的啊
但是软件默认的   就必须再选一条轴才行,那么建立参考面之前就得先建立一条参考轴,哎

网友A:
剪裁之后你 保留 和 丢弃 有没有选好?

网友:
这种焊接结构合理么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在结构构件1里再建“新组”
————————————————————————
参考面那个确实繁琐了些,我不常用~

网友(点评):
仅仅是试验下裁剪这个功能,刚刚学习到,领导也画一下试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裁之后你 保留 和 丢弃 有没有选好?

选了,这个只是仅仅试验下裁剪功能,你也可以画个这样的试一下,就一分钟的事嘛~~劳驾领导看看

网友:
LZ不选轴的话,当然不行,就你给的条件,不给个轴约束下,就有N个平行的面都可以

网友(点评):
嗯,大侠说的是,豁然开朗

楼主:
早上又捣鼓了下,虽然有点曲折,还是基本实现了我的想法……
大概,大概是这样,虽然软件的帮助里没有说明
一个构件的一端,只能做一次裁剪,就是说,要通过一次裁剪,把你要裁剪的形状都切出来
我做了个参考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又捣鼓了下,虽然有点曲折,还是基本实现了我的想法……
大概,大概是这样,虽然软件的帮助里没有说明 ...

试了下,没什么问题啊。如果型材规格一样,一次结构件就能搞定,还是自己切料的。

网友(点评):
我也试了下,一次结构件就能搞定,哎,我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为什么呢?

网友:
SW没玩过,有时间也学习下,楼主的动态图片做的不错。
不知道SW有没有布尔加减运算?感觉这个裁剪的功能也有点类似UG的布尔运算。

网友(点评):
像 trimbody 吧,兄弟?

网友B:
呵呵,楼主,自己智商不足就出来秀,有辱先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自己智商不足就出来秀,有辱先人

这样说,有点过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自己智商不足就出来秀,有辱先人

很简单的

网友:
交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