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交作业,请指点!

楼主(2013-09-29):
继续交作业,请指点!

网友:
还是有点耐心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指点什么呀????????

网友:
如果说要学习制图可以按《形状和位置公差标注示例图册》和机械制图标准图册(这本书不记得书名了)进行练习零件的表达方式和公差的标注方式

网友:
自愧不如啊!

网友(点评):
有什么自愧不如的,学机械制图的不都得画啊

网友:
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是一笔一画亲自画的,怎么都感觉比电脑打印的好看。
用电脑画之后,什么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你的头子刨开了~~但是你的半刨示意没有~~筋上的哪个洞图纸上没看出来啊?

网友(点评):
用的局剖,没有用半剖。

网友A:
俯视图筋过度不对

网友(点评):
看到错误了,谢谢!

网友:
底上长孔不剖也可

网友:
俯视图2根筋画长了

网友:
筋是和拱相切的 ,你的俯视图画错了

网友:
1、明显错误:线画错;
2、尺寸标错,哪个地方能标肋板厚度????
3、基准代号,那里是圆圈不是方框;
4、画剖面曲线最好把铅笔削尖一点,粗实线与细实线的区别更主要在于线条的宽度,而不仅仅是颜色浓,淡差别,要看起来有区别感。
5、粗实线应该和整张图纸一个宽度,色调。不能有的粗实线画的黑,有的画的淡,铅笔秃了重新削。
6、尺寸标注的数字,汉字要使用HB的铅笔,你图中的尺寸数字一看就是2B铅笔写的,因为HB的铅笔写不了这么黑,而且字体不对!
7、粗糙度标注看GB/T 131-2006机械制图 表面粗糙度符号、代号及其.pdf

话说,你那些粗糙度,位置公差的数值哪里来的???初学者不需要标这些,学了设计,懂了原理才标的。乱写的没意义。

刚开始学工图,首要的是把三视图的想象力搞好,不漏一条线,不多一条线,一个点;其次要多看课本,机械制图规范,制图标准,一条线,一个点……怎么画,都要烂熟于心,给你一支笔一张纸就能立即准确、规范地画出来才行;最后要多练习,把动手画的速度提上去。

工图不是能突击考高分的,需要动手,动脑,积累。只有不断努力才能画出一张错误少,看着专业,有层次的图纸。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2,尺寸标错,哪个地方能标肋板厚度?——标注在断面图上不可以吗?3、基准代号,那里是圆圈不是方框——最新标注改为方框,老师说的。6、尺寸标注的数字,汉字要使用HB的铅笔——用钢笔标的,怕看不清。

网友(点评):
哎,你可以问问老师,2,肋板的厚度是这样标在主视图上吗?主视图能看到肋板的厚度吗?这完全是外行标法。应该标在俯视图或左视图上。@bababababa

网友(点评):
筋板在只有一个视图的情况下,可以按楼主那样标的,但这个零件画有俯视图,直接在上面标就好了,hduzj大侠同意吗

网友:
觉得俯视图中间的加强肋是不是画的过长了?

网友B:
借用hduzj 老兄的图,其他的hduzj 都说了,只想说一点,2的那个重合剖面和4的那个局部剖面视图可否不画出来!

网友C:
局刨也没有示意啊?》

网友D:
起码图纸比女娃我画的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码图纸比女娃我画的干净

我没有瘦绘过图,憾甚!

网友(点评):
好吧,没事,反正会机械绘图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刨也没有示意啊?》

局剖应该怎么表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局剖应该怎么表示啊

需要在完整的部分画线表示哪个部分被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hduzj 老兄的图,其他的hduzj 都说了,只想说一点,2的那个重合剖面和4的那个局部剖面视图可否不画出来 ...

2的那个移出断面可以不画,4的局剖不画的话,怎么表达这个圆桶是通道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俯视图筋过度不对

恩恩

网友:
比我漂亮多了

网友:
学机械的哪个没画过啊

网友:
啥意思,找不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的那个移出断面可以不画,4的局剖不画的话,怎么表达这个圆桶是通道底的啊。

你俯视图那里没有用线(一般为圆弧或直线)连起来,俯视图就可以表达清楚了。

网友:
俯视图貌似有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