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形状的程序不会编写 会的帮忙写一下

楼主(2013-09-29):
200*200*50的方料 在200*200的面上的中心铣一个型腔 由上面的一个100*100 R角为20的方和下面一个直径50的圆拉伸50而成的一个型腔  两个图形是同心的
请问这个宏程序如果是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0952476\QQ\WinTemp\RichOle\LJ$$KN0VKGJ]TGRU[DE5PEI.jpg编怎么编 谢谢  25的铣刀 Z向1毫米一刀

网友A:
想象不出来一头圆一头方形型腔是什么样的

网友:
天圆地方嘛,钣金产品上这个形状很多

网友:
宏的不会,不过直接软件编写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用宏不好编,你自己不有MC软件吗,软件编不就好了

网友:
拉丝模?
有本教材专门搞宏编程的
你可以网上搜搜,我见过,里面有类似的编程

楼主:
说实话我个人认为这个里面还有有一定的数学关系的 不过就是找不出来 所以就不会编了  看来只能依靠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象不出来一头圆一头方形型腔是什么样的

你就把那个圆当做是边长为0四边形倒圆角

网友(点评):
恩,天圆地方的思维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编。太麻烦了。理不出规律。

网友:
能画出来尽然没规律,那你怎么画。我只是问问。这个也想不出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果断宏程序 粗精铣用同一段程序简单高效

网友:
软件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