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控制的油缸位置突然下降

楼主(2013-09-29):
公司有一台压力测试机,其中抬起工件的三个油缸是比例阀控制的,控制工件在达到一定高度后进行压力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突然这三个油缸一起下落,这种情况很危险,幸好只出现一两次,也没有造成事故,但还是想知道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问这些问题最好自己先有一个检查排除的过程,对自己的设备构成最好描述到位,然后把过程详细记录发上来,这样才便于别人准确分析,要不然可以说问题太多种可能,能比较准确回答你的估计也是这种设备的使用和设计者了。

按照你叙述的,不是每次都有发生,建议再仔细观察,寻找发生故障时的异样。

网友:
那就是什么地方泄压?是电磁控制的问题呢?还是哪个地方漏了?

网友:
最好在贴个油路图出来分析起来就更清楚了。比例阀泄露??还是别的阀泄露??

网友(2013-11-28):
           有没有装液压锁或者平衡阀?既然是危险作业就要做锁紧回路的。你的是比列换向阀吧?如果是和比例阀换向阀没关系,如果是比列压力阀那就有关系了。具体原因要具体分析。

网友:
无图,基本上是没有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