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工装设计

楼主(2013-09-29):
(图片)

网友:
虾米东东

网友:
请问啊 这是何方妖孽,请指点啊 嘻嘻 外行人,请别见怪

网友:
反正看你是随便画的样,看不懂

楼主:
工装是加工3个凹坑的,在铣床上加工。

网友:
做什么用的夹具啊?方便能说一下吗?

楼主:
就是这里的三个凹坑。
我好像无法输入文件了?

楼主:
就是这3个凹坑。

网友:
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A:
工件很薄吧?
第一个图,是3个工件一起加工?怎么看上去和单个工件的零件图不一样

网友:
专业上 过定位
制作上 麻烦
使用上 ……

网友B:
提几点问题:
1、定位过多,建议用两个孔定位,而且其中一个用菱形销;
2、压板建议改成开口的,方便装夹。

网友(点评):
孔是冲压加工的,不容易定位。 我先多设计定位,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减少。

网友:
我觉得2件相对装夹就很好了,第三件没必要。

网友:
没看明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很薄吧?
第一个图,是3个工件一起加工?怎么看上去和单个工件的零件图不一样

是一个零件装夹3次加工,我把它们画在一起了。

网友:
定位工装啊,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虎客户吧,显得复杂,报价高(当然成本不一定很高)

网友(点评):
一般客户都会懂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几点问题:
1、定位过多,建议用两个孔定位,而且其中一个用菱形销;
2、压板建议改成开口的,方便装夹 ...

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定位越多越好,过定位是一种工装设计错误,可能会导致定位不准和安装不方便。

网友(点评):
我准备在使用中,看哪些不方便,再去掉。

网友(点评):
没有过定位吧,你看他回复我的,是一个工件装夹3次后的图,我是没看懂,你们再看看

网友:
发帖无非两个目的:
1.向别人请教问题。
2.分享自己的经验,知识!

~请问楼主发这个贴的目的是什么?

~发帖要负责任,因为你面对的是80多万社友

~问题阐述清楚别人才可以帮你或使别人受益!

网友:
不知道干嘛的,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点评):
有图片啊! 我在后面的回复有写明。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C:

压板后方无垫铁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