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一般是怎么处理伺服电机模型的?

楼主(2013-09-29):
最近用了好多伺服电机,各种功率不同的,日系,欧系都有,画的我烦死了。
想请问一下大侠们一般都是自己建模还是怎么处理的,欧系的有些还有模型软件,日系就压根没有……
一下图是我自己弄伺服电机,好烦啊。

一个小机构就三个伺服

一个小机构就三个伺服

573717004 -1 1.去官网看看有没有下载

网友:
俺伺服用的很少,基本上没有3D模型。

网友A:
西门子是有三维模型的,可以下载。

网友:
问代理商要。

网友:
自己画的

网友:
自己画的,不过就用那几个型号,尺寸大小改改还好,就怕上面说要换牌子,那就得从画

网友:
秋燥少烦,这玩意改改就行了!

网友:
自己干的

网友:
找谁买的就找谁要去。一般网上也有下载的。

网友:
这玩意儿又不需要出图,自己画个大概就可以了啊。。。何必细化到每一个散热片呢。。。
不过建模的时候要考虑到接线的那个地方,不小心可能会干涉。。。

网友:
尽善尽美啊楼主

网友:
本人就画个长方体

网友:
本人就画个长方体   再画上安装孔

网友:
可以在网上下载啊,或者找供应商要图纸,这里有个下载的网站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om/

网友:
呵呵,这个没有必要画那么细吧。像楼上说的,只要画好安装孔,接线口,其他的就随便了。

网友:
台达的官网上有

网友:
画个外形确保不干涉就可以了吧,没有必要自己画的那么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是有三维模型的,可以下载。

楼主哪里有下载啊 请告之下!谢谢!

网友:
画根轴,安装尺寸,外形就一个方块搞定

网友:
为什么我提供了一些下载各种伺服电机的方法,但却审核不通过;难道有什么利益关系

网友:
三菱的貌似没的啊,安川的有的

网友:
进来看一下 同样需要

网友:
对于标准件,如果没有下载的模型的话,都是自己画简化模型,就是你认为对设计有影响的地方画出来就好了。

网友:
西门子有,你可以去官网下载一个creat cad软件。其他的像发格要自己画.

网友:
最近学习伺服电机使用,没画过。

网友:
自己畫,分類後,更改質量,質量中心應該會有誤差,但能用!!

网友:
下载一个模型 然后不同的型号不同的命名。

网友:
大厂子都有模型的,免费提供的,画那些做啥,浪费精力

网友:
基本上都是自己干的,这玩意就是个长度  轴的大小  法兰大小  创建起来也很方便的啊

网友:
自己画吧,供应商不会给的。除非你直接找到厂家要就有,不是的话是没有的!

网友:
不用,但我知道网上可以下载,我看到有人下过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
1.去官网看看有没有下载,像上银、SMC、亚德客这类网站是有3D模型下载的
2.可以在手机上安装“Linkable"这个软件,直接将选好的模型通过设定的邮箱下载到电脑上,中文版,里面包含国内外几百家的3D模型,像机械手、气动、电气等等各式模型都有
3.可以去这个网站找找:http://grabcad.com/home
4.可以去这个网站找找:http://www.vx.com/
5.拿个模型好好画一个高精度的模型,以后直接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有下载啊 请告之下!谢谢!

http://www.automation.siemens.com/mcms/mc/en/engineering-software/cad-creator/Pages/cad-creator.aspx
右上角有CAD CREATOR ,点击后一步一步选,即可。

网友(2014-02-15):
建议如果用SW软件建议用配置这项功能,同一零件不同配置就会有不同模型,一点小小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