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校正(校表)环规 的公差、粗糙度、行为公差要求

楼主(2013-09-29):
以前没有接触过校正(校表)环规的制作,查了很多资料仍然是一头雾水。
孔直径为60-110之间,公差为+0.08/+0.02,

下面是我自己查的:
比如孔直径为70mm,)
公差等级查表为IT8级,T=0.0046mm,Z=0.007mm.
圆柱度为0.0015mm,粗糙度为0.1
环规内孔直径为70 +0.007/0(相当于止端)

但从网上搜到的资料:5
实际尺寸与公称值之间的公差:
直径Φ1-45mm的校正环规、公差为±10μm
直径Φ50-300mm的校正环规、公差为±20μm
直径.1〞-1.8〞DIA的校正环规、公差为±.0004〞
直径2〞-12〞DIA的校正环规、公差为±.0008〞
按照网上的资料环规内孔直径应为70 +/-0.002
$
请问以上公差、粗糙度、圆柱度是否正确?
孔的公差是+0.007/0 还是+/-0.002?或两者都不对,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70的校对环规公差0.002可以,但是还要看他的实际尺寸,有可能制造出来的是70.001,只要在环规表面刻字的时候吧实测值写上去,用户看了也就一目了然了。差0.001-0.002不会影响使用的(你检测的工件公差有0.04)

楼主:
多谢楼上解惑,其它的粗糙度0.1,圆柱度0.0015有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