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需做个实验设备,各种计算

楼主(2013-09-29):
    最近需做个实验设备,设备总重约330KG 可看似方体箱子,需在箱子底座4角通过万向节装四个液压缸使其升降,同时希望通过控制一对液压缸体的升降(同升同降或一升一降)使其产生倾斜感, 初选液压站 1.5KW  12Mpa;    液压缸行程350mm;

问题来了:

1. 计算出的液压缸内径要0.3m(感觉我好想算错了)
2.若一对液压缸升降其功率又该怎么计算(该觉液压站功率小了?)

补充下:
 缸径我应该是算错了 重算了下:0.0229m  初 选的缸径40 活塞杆22的  液压站1.5KW  8Mpa   那位大大能帮我验算下么

回楼下问题 “怎么要用4个缸”
 我有说明我的目的 “通过万向节装四个液压缸使其升降,同时希望通过控制一对液压缸体的升降(同升同降或一升一降)使其产生倾斜感”
其实我感觉3个缸也能实现设备升降及倾斜,但老板说了  用4个缸  那就按4个缸的做吧!

在补充问下:
     若选用活塞杆为22的 4根的话支撑 估计没问题,但若一对支撑  一对升降  有点不靠谱啊 !

网友:
我没有算,但是我认为缸径有问题,液压站功率1.5Kw;我们用150Kw 的液压站,缸径也到不了300mm;

网友:
按楼主的设计压力,不考虑其它影响,缸径20mm绰绰有余。若是选标准缸,我会选大些,以降低使用压力,这样寿命会相对更长。

网友:
楼主设备有多大?居然要4个液压缸?

网友A:
缸大小的选择没啥问题,问题是4个液压缸的固定方式,对液压缸受力来说应该不是最合适的,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球头轴承做为液压缸两端的动链接。

网友A:
话说回来,4缸的设计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是两两同步,这种情况下3缸平台会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回来,4缸的设计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是两两同步,这种情况下3缸平台会更合适。

 个人感觉用2组3位4通阀 合理的油路设计还是比较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大小的选择没啥问题,问题是4个液压缸的固定方式,对液压缸受力来说应该不是最合适的,可以的话我会选择球 ...

    对头! 所以我在液压缸底座制作成箱体,内寸角钢架增加其强度,箱体内安装液压站电控器等,侧面板制作成门叶形简易收放梯。  我考虑的连接使用方向节,感觉球头轴承也不错,谢谢建议!

网友:
请问你这个缸径的计算公式能列给我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