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密封管螺纹

楼主(2013-09-29):
有谁知道 1 3/16-16SA 牙型角29度是什么螺纹。

楼主:
急。有知道的朋友请赶紧告知

楼主:
好像是美制干密封螺纹  主要想知道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美制干密封螺纹  主要想知道精度

不是美制螺纹,是STUB ACME 螺纹

网友A:
应该是美制梯形(爱克母)螺纹,牙型角就是29°
有 1 3/16" 这种尺寸? 会不会写错了?1 3/8 倒是能查到。
而且还是16牙的,这不太可能吧?尺寸越大,牙数越小。

楼主:
图纸就是这么写的  1   3/16-16SA 牙型角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美制梯形(爱克母)螺纹,牙型角就是29°
有 1 3/16" 这种尺寸? 会不会写错了?1 3/8 倒是能查到。 ...

能告知 螺纹的外径  中经和小径吗。是直螺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告知 螺纹的外径  中经和小径吗。是直螺纹吗

你应该再去核实下图纸 到底是不是这个尺寸
是直螺纹  我给你图片给你看下 这里面的确没有你想要的那个尺寸 注意单位 in

网友:
我查了下,是美标短牙梯形螺纹,1 3/16.的确不在标准系列,这不怪的,就好像你看到个螺纹M20X0.5,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大小径,中径,中径,公差标准里都有算法,只有你自己算了,标准是ASME_B1.8,不知为什么,我回复不能上传pdf附件,百度文库自己下载吧,好像不是密封管螺纹

网友:
世界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