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现在要设计一个恒张力输出装置,张力输出50——500 克,而且要求张力变化非常小,大约正负 5克的样子

电极方面不是特别懂,不知道采用什么电机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菜鸟一个,请大家指导下
多谢

网友A:
如果是线的张力的话,去买一个吧,市场上有成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线的张力的话,去买一个吧,市场上有成熟产品。

有这种东西么,搜了好久没有搜到啊

网友:
搜下张力控制器,卷线,电机制造行业用的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种东西么,搜了好久没有搜到啊

刚刚找到的
由于采用了涵盖Φ0.02㎜极细线的数控张力装置ACC系列,即使16头也可以将各头的张力差值稳定地控制在1g左右。
从而使本机器所生产的线圈的质量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机器上部黑色箱体上装的就是张力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找到的
“由于采用了涵盖Φ0.02㎜极细线的数控张力装置ACC系列,即使16头也可以将各头的张力差值稳定 ...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
直流电机配变频器~~~

网友:
你没说是哪种设备用的,纸?线?带状?圆线状?。不好回答

网友:
电机上接个恒转矩输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