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这种铣刀

楼主(2013-09-29):
这种铣刀车间师傅称之为“飞刀”。为什么他会比普通的铣刀铣平面要光很多?它的名字就叫“飞刀”吗?

网友:
专业一点叫面铣刀,一般用在普通铣床上。
cnc也有一种面铣刀,光出来的面贼亮。

网友:
可转位铣刀,可转位面铣刀盘,都差不多,你这把应该是三刃三角刀粒的,锥柄吧,飞刀应该FIT音译的,广东那边很多叫法是香港带过来的,这种刀具的刀尖是可快速更换的,根据不同加工材质与工况,有很多选择,表面有涂层,有硬质合金的,有陶瓷的,楼主可以了解一下山特维克和三菱,肯纳的可转位刀粒选型样本,基本上可以做教材用。

网友:
也叫盘铣刀

网友:
就是一把机夹铣刀    亮不亮看刀片选择
整硬铣刀我也能干的很亮啊  做修光刃呗   普通的只是没去花心思而已

网友:
我们这也叫“飞刀”。这么称呼铣工是这么解释的:它切削下的铁屑相对其他铣刀而言,飞的更厉害,方圆几米之内都是它的踪迹。对操作者的”杀伤力“很大
楼主说的普通铣刀是什么?“棒刀”吗?如果是的话,这个合金刀块转速比那个高,切削效果自然好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这都没这么叫过。。。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转速高啊。

网友(点评):
弱弱的问一下:是转速越高,表面效果越好吗?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实说,精加工要么转速极高。要么极低,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看什么材料吧...转速极低,估计那是高速钢刀具吧。车床上以前有“光刀”,就是高速钢车刀,精车的时候转速极低,但走刀速度很快。下锡纸屑。

网友:
这就是面铣刀,可转位面铣刀,一个刀盘,可以更换不同涂成的刀片,

网友A:
这明明是一把立铣刀啊。

网友:
工件夹装好象有问题 ,X方向飞的话,容易左右偏

网友:
可转位面铣刀,排屑性能好!可打高速。

网友:
端面铣刀或盘铣刀

网友:
这样的刀吧  首先是直径小  主轴能吃上力,其次刀片少,所以出来看起来光亮很多

网友(点评):
刀具直径小,主轴吃不上力,不比盘刀。而且,铣面时粗糙度跟刀具的齿数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B:
这刀估计可以做古董了,几年后估计就不会在有了。
   我认为这刀应该叫 无尾莫氏锥柄螺钉压块方肩铣刀。
     至于为什么会比较光滑,是因为装刀数量少,刀片误差不大,直径小,进给相对也小。如上两点,切屑也不会很大,切排屑空间也相对大的多,故而切屑都是飞出去的,不是挤压后甩出去的。

网友:
是一把机夹面铣刀

网友:
简易的面铣刀 做工很差 鉴定完毕

网友:
刀头已损坏,高速为宜。

网友(2013-12-05):
炮塔铣上用的,我也用过,不过觉得没自己做的好用!呵呵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刀估计可以做古董了,几年后估计就不会在有了。
   我认为这刀应该叫 无尾莫氏锥柄螺钉压块方肩铣刀。
 ...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我们这儿也叫“飞刀”,书面用语是“面铣刀”

网友:
这就是2个齿的面铣刀,你也可以叫做立铣刀。这把刀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度不会太好的,因为2个刀片有高度差;如果粗糙度很好,只能说明是碰巧这2个刀片高度差很小。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明是一把立铣刀啊。

何以见得?

网友(点评):
直径一般40以下,安装方式为直柄或者锥柄。

网友(2014-01-04):
        这不就是飞刀呀(地方叫法有些同)这刀还是曾经普铣机主力飞料刀呢。由于技师的减少和数控时代的转变,加工效率和安全提高,随之更高效的刀可转位刀具不断的出现。这个曾经的主力刀已经逐步退出市场了,在很多地方也找不到踪迹了,曾经生产这个的厂家都基本停产。

网友:
经常用这刀呢~~

网友:
我了解的不多:
为什么它的表面粗糙度会比一般铣刀高呢?
应该因为它只装有1个刀片,如果装有1个以上的刀片,刀片之间轴向就会存在高度差,铣削时会影响粗糙度。一般铣刀片都有一段平行段(bs),只要每转进给小于bs,那这把装有1个刀片的铣刀,铣出来的粗糙度就会比较好。
至于为什么叫飞刀,我也不知道,好像常听人这么叫过,或者也叫“单刀飞”。
不过现在一般不用这种铣削方法了,效率比较低,现在一般用装有修光刃刀片的方法来提高粗糙度,修光刃刀片有比较大的bs,同时一般会比切削刀片轴向上高一点,径向上缩进去一点,这样它的大的bs只起修光作用,而不参与一般的切削的作用,另外大的bs可以允许比较大的每转进给。
个人愚见。。。。

网友:
因为就一个刀尖,0跳动

网友(2014-03-20):
工件夹装好象有问题。一大一小夹不紧啊。全是一样大我没话说

网友:
线速度快

网友(2015-01-29):
应该在于上面的刀片

网友(2015-04-04):
广东的叫法   铣平面他们都会说飞面

网友:
内容面铣刀,小盘刀转速不高进给很快,铁削飞的快,不关安全门会让铁削烫着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学习了

网友:
就是有点伤机床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R8,90度铣刀盘,使用在炮塔铣床上,线速比较快所以很光,我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