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面线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3-09-29):
说实在的,平常真没有注意,今天看到这个,有些疑问,见图;

记得老师讲过,不同的零件剖面线要显示不同,那图片里的说法是不是错误的呢?

搞明白了,图片上的含义,上面的2个剖面都是局部剖,下面是一个局剖,一个全剖,这个忽略了,基础啊

网友:
不是一个局剖,一个全剖的问题吧?图片上人家都说了,因结构问题!

网友A:
剖面符号表示机件的材料类别。看下面的说明,人家已经说得很清了,不是半剖与全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面符号表示机件的材料类别。看下面的说明,人家已经说得很清了,不是半剖与全剖的问题。

一个是剖面符号相同,一个是剖面符号不同,结构跟材料是一样的

网友:
一个是剖面符号相同,一个是剖面符号不同

网友:
  应该是工艺的问题,第一张图虽然架子是个组焊件,但在装配图中是一个零件,不可拆卸的一个零件,所以剖面线一致;第二张图就是表示这是一个组焊件,它是由三个零件组成的,所以剖面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