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嘴如何装于小孔内

楼主(2013-09-29):
请研究用什么方法把这个油嘴装入这么小的孔内,这样做可保护油嘴。

网友:
一个半个用老虎钳
多了的话一般做个小工装。其实就是把内六角螺钉的头子车一下外圆,很简单

网友:
有专用的套筒扳手的啊?

网友:
自己做个小工具。

网友:
套筒扳手

网友A:
看样子套筒应该下不去了,楼主的图上有个缺口,猜测应该是组合结构,装好油嘴后,拧一个内或外螺纹零件,把油嘴保护起来。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套筒应该下不去了,楼主的图上有个缺口,猜测应该是组合结构,装好油嘴后,拧一个内或外螺纹零件,把 ...

缺口是外面的锁紧螺母用的,和油嘴无关,油嘴外面的孔很小,扳手放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