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砂轮动平衡问题

楼主(2013-09-29):
大家好,直径710,厚度150的大砂轮空转时主轴负载为10%(RPM700,我们正常使用时也是这个速度),请问砂轮的动平衡好不好?

PS:这个设备本来带有自动的动平衡校正,但是坏掉了,现在不知道动平衡好不好了

网友:
砂轮出厂时都是要做动平衡的。

网友A:
这个要看振动幅值的。主轴负载是机床实时显示的吗?不知这个是怎么测量的?按照一般理解,加载后不超过机床许用的就可以了,比如80%

网友B:
主轴负载和振动没有必然的关系。
平衡好不好,作为一个磨工,用手一摸冷却管就知道了。
砂轮通常要做两次静平衡,一般场合就足够了。
动平衡如果坏了,记得把平衡头拆下来。SBS的平衡头,很贵的。
看样子象是50的床子,是北二,秦川还是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负载和振动没有必然的关系。
平衡好不好,作为一个磨工,用手一摸冷却管就知道了。
砂轮通常要做两次 ...

是日本住友的平面导轨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振动幅值的。主轴负载是机床实时显示的吗?不知这个是怎么测量的?按照一般理解,加载后不超过机床 ...

主轴负载是实时显示的,不过80%肯定不对,这样磨出来的平面肯定全是横纹
还有,这样的砂轮根本不能使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轴负载是实时显示的,不过80%肯定不对,这样磨出来的平面肯定全是横纹
还有,这样的砂轮根本不能使用吧 ...

我没见过这种床子,不过按照我的理解,如果显示载荷,应该100%是极限载荷,一般工况使用应该不超过其80%来理解的。如果是允许振幅,100%应该是个极限值。
可能是想当然了,但是如果是我设计设备,需要带载荷显示,应该就是这么个模式确定其许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见过这种床子,不过按照我的理解,如果显示载荷,应该100%是极限载荷,一般工况使用应该不超过其80% ...

机床的极限功率一般都是120%~150%左右,瞬时情况超过100%都是没什么问题
对于平面磨床来说,如果粗磨达到80%,代表精磨时很难磨出来,,,,,

网友(点评):
一般俺是130%就报警了停机了。做好静平衡就可以。动平衡,在表面要求高的时候,有些品牌的动平衡反而会导致不好的效果。

网友(2013-10-31):
還是建議動平衡 才有機會達到精密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