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角保护铣刀和圆鼻刀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9-29):
拿一只刀过来 怎么区别是尖角保护铣刀 还是圆鼻刀呢?
求大侠们解惑
谢过先!

网友A:
圆鼻刀是刀尖倒角倒圆角的,尖角保护我知道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尖角部分倒C角还有就是做Gash带起。希望对你有帮助。
刀具制造以及技术交流   QQ:251590935

网友(点评):
圆鼻刀的解释是错误的。按你这说法N多刀都可以算圆鼻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圆鼻刀是刀尖倒角倒圆角的,尖角保护我知道的有两种方式:一是尖角部分倒C角还有就是做Gash带起。希望对你有 ...

我说的是整硬铣刀类的。

网友(点评):
按你的定义,那球刀也算是圆鼻刀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整硬铣刀类的。

常规的,那些锥度的,成型的先不说。
按刃数分的也先不说,就说按形状分的。
整硬立铣刀(平头铣刀)
整硬圆鼻铣刀
整硬球头铣刀
别偷换概念好么?

还有什么锥度铣刀 锥度球头铣刀  锥度圆鼻铣刀  内R角铣刀   圣诞树铣刀  牛鼻铣刀   T型铣刀等等 多的狠呢,只要你叫了人家懂行的人知道不就行了么?

网友(点评):
好吧,扣帽子你行。你既然要解释圆鼻刀和尖叫保护铣刀,就应该分清楚两者的区别,你搞一个刀尖倒R角的解释算什么?这两种刀头部不都是R角的啊?

网友(点评):
失误了,尖叫保护刀头部有倒R角的,也有倒C角的。我这里仅针对倒R角的刀。

网友:
还又玉米铣刀啊 更有加工铝 铜之类的单刃铣刀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整硬铣刀类的。

应该说成牛鼻刀,像牛鼻子

网友(2014-02-21):
端刃前刀面磨到周刃上的是带尖角保护的

网友:
我是生产刀具,但对你说的尖角保护刀,这个名称也不是很明白,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就是在铣刀刀尖前切削角度变小,目的保护刀尖,不易崩刃。圆鼻刀:在刀尖带R(根据客户加工工件)它属于半精或精加工铣刀。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整硬铣刀类的。

你说的那个做Gash带的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