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个仪器上的的电磁阀通电后不动作,新人求助

楼主(2013-09-29):
我们公司有个仪器上的的电磁阀通电后不动作,我以为是电磁阀问题,就换了一个新的电磁阀,结果还是一样,请问有人能解答一下吗?补充一下是气动的

网友:
电看了吗???????????

网友A:
通电后用表量一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拿一个铁的东西接近线圈,看一下通电后有没有有没有吸力,如果没有,就是线圈没电。如果有电,可能是电磁阀卡住。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可能是
1:线圈没有电压
2:线圈已经得电并且动作,但是阀芯被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用表量一下有没有电压?

测量了,电压正常,电磁阀的灯也是亮的

网友:
既然已经更换电磁阈并且测量过电压,基本可以排除电气方面的问题(除非你换的电磁阈本来就是坏的),那就可能是下面的问题了。
1、气压不足不能驱动气缸,或者是气缸上的2个阈门被关死了进不了气。
2、负载过重或者哪里卡住了气缸动不了。
3、气缸坏了。

网友:
电磁阀通电后是控制的气缸不动作还是电磁阀不动作?先把情况说清楚一点  如果单独是电磁阀的话 换了还是不动作 检查一下继电器 是都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嗯,我排查到最后,也是认为继电器有问题。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