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摩擦焊

楼主(2013-09-29):
rt

网友:
感谢大侠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A:
搅拌针是预先穿过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搅拌针是预先穿过去的吗?

是慢慢钻下去的,先钻下去,然后平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慢慢钻下去的,先钻下去,然后平移

这个视频里面的搅拌针预先是不动的,并且最后出来时看视频是“工”字型的,最下面是个螺钉,这个应该是搅拌针预先穿过打孔的板子,并且用螺钉拧到搅拌头上的。
如果是搅拌针下压穿孔,必然先有积瘤,但是视频最开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频里面的搅拌针预先是不动的,并且最后出来时看视频是“工”字型的,最下面是个螺钉,这个应该是搅 ...

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另一个视频,这个由于板材太后,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