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铸铁的焊接性 ,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3-09-29):
    铸铁 能焊接么? 如果能的话焊接时都需要注意什么? 怎么操作?
  不欢迎灌水的哈 别又说我问的不明确 说什么铸铁还分灰口铸铁 球墨铸铁 可锻铸铁 不知道你问的是那种之类的话哈
关于 铸铁的焊接性 ,你知道多少 。告诉我多少就非常感谢了哈  。

网友A:
焊接手册自己看去。。。。。。。。。

网友B:
要铸铁焊条才能焊牢,据说焊条价格比较贵。

网友C:
铸铁能焊接,不同类型的铸铁焊接时注意的不一样,怎么操作也不一样。
我没灌水,你的问题很明确,我不说铸铁分为白口铸铁,灰口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和蠕墨铸铁,我是真的不知道你问的哪种。。。
关于铸铁的焊接性,我只知道这么多:铸铁种类多,焊接类型多,焊条类型多,焊接工艺多,所以肯定是一门理论性很强很复杂的学问,我是没研究过。
建议看书,或者坐等大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能焊接,不同类型的铸铁焊接时注意的不一样,怎么操作也不一样。
我没灌水,你的问题很明确,我不说铸 ...

能给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么 或者说在哪儿能找到  非常感谢你

网友(点评):
这么大个互联网 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铸铁焊条才能焊牢,据说焊条价格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手册自己看去。。。。。。。。。

都说不喜欢灌水了

网友(点评):
球墨铸铁可以焊接,要采用相应强度的焊条,灰口铁焊接较难。

网友:
铸铁是高碳钢  需预热 还要专门的焊条

网友(点评):
赞同,预热很重要,还且还分焊接什么情况,比如只是砂眼,还是裂缝、、、、

网友D:
铸铁的焊接首先先将焊接件预热到400-500度,然后将D322焊条缠绕上紫铜线(不要太密)进行焊接。焊接后强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E(2014-02-08):
其实用CO2气保焊又简便有不比其他焊法差,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CO2气保焊又简便有不比其他焊法差,试试吧

纯属瞎说

网友E:
请你试用一下就知道了,这是有理论依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你试用一下就知道了,这是有理论依据的!

小弟 我就是实实在在的焊接工程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 我就是实实在在的焊接工程师

噢,那正好,我有篇论文能否请您指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噢,那正好,我有篇论文能否请您指正下?

呵呵 愿意效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噢,那正好,我有篇论文能否请您指正下?

铸铁 2保焊后不开裂你找我

网友E:
在实际维修中,我确实采用气保焊铸铁,效果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实际维修中,我确实采用气保焊铸铁,效果真的不错

你说的效果是指什么?外观?还是力学性能?焊后退火处理不? 焊后你有没有测他的力学性能? 还有你的焊丝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MG289系列的焊丝基本可以冷焊 其他的都需要焊前预热焊后保温 但是危险性极大

网友:
那麻烦您了,我发了。

网友E:
是这样的;有一机床夹具底座是铸铁的,开裂后我用CO气保焊,焊丝:H08Mn2SiA,焊后没裂,使用已三年,一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有一机床夹具底座是铸铁的,开裂后我用CO气保焊,焊丝:H08Mn2SiA,焊后没裂,使用已三年,一直很 ...

你这是底座 只受压力 这个情况下的焊接处受力很少,夸张点说哈 就是用金属胶连接一年都不带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有一机床夹具底座是铸铁的,开裂后我用CO气保焊,焊丝:H08Mn2SiA,焊后没裂,使用已三年,一直很 ...

你这个焊丝是低碳合金焊丝 主要用于0.35%含碳量的钢使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焊丝是低碳合金焊丝 主要用于0.35%含碳量的钢使用!

大侠你好,正因为它受力才开裂的,这个我肯定

网友E:
不知您看我的论文没?可否评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您看我的论文没?可否评判下?

你给我发论文了么  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你好,正因为它受力才开裂的,这个我肯定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越来开裂是因为受力 开裂后就有缝隙了 你焊接的时候 不会把缝隙挤压没了再焊的吧  这样 焊接后跟焊接前的受力肯定不一样!焊接后的受力小很多! 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给我发论文了么  没看到啊

发了的,您再看下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机床固定定位夹具,还是受很大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铁的焊接首先先将焊接件预热到400-500度,然后将D322焊条缠绕上紫铜线(不要太密)进行焊接。焊接后强度还 ...

为什么要用紫铜线啊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了的,您再看下

大哥 挣个积分不容易啊 发到我邮箱吧  以后交个朋友! 1duxiaopeng@163.com

网友F(2014-03-20):
我建议最好是看《焊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最好是看《焊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