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为什么电梯轿厢很少是圆形的呢?

楼主(2013-09-29):
在中国,除了很少部分的观光电梯轿厢是圆形的,基本上都是方形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从几何来讲,同样的周长圆形的面积要比矩形的大。
如生产加工上来讲,不就要把钢板轧圆成圆形状吗?难道会困难很多?
而且圆形的轿厢,再加上边角的圆角等,不是可以减少更多风阻嘛?
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捏?

网友:
常规的客货电梯便于井道的布置。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业主想花多少钱。

网友:
圆的不一定装的东西就多...比如货梯要考虑“手拖车”这种东西的通过...

网友:
外挂的有啊,,,,,,

网友A:
即使是高速电梯也是很慢的,最快不会超过7米每秒,所以不考虑风阻。   电梯是方的的,因为电梯所在的坑道是方的。 就像所有建筑的梁都是矩形的。   你说是观光电梯,那种市场很小。只是为了美观。 好好学啊,这样的问题会被人笑话的。

网友(点评):
那有什么笑话的,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
这个见仁见智吧。。。怎么理解都好。具体还真没多想过

网友(点评):
你这是蒸馒头,所有都是有标准的!

网友(点评):
方的人在里面舒服

网友:
主要是现在房屋都是四边形的,因此预留的电梯竖井也是四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高速电梯也是很慢的,最快不会超过7米每秒,所以不考虑风阻。   电梯是方的的,因为电梯所在的坑道是 ...

说不考虑风阻不是坑么,一个150m的高层建筑,用到高速电梯,能不考虑风阻、井道误差、活塞效应、烟囱效应等造成的噪音、稳定性问题?就算电梯公司没有自己的噪音标准,国标对噪音都是有要求的呢。。

网友:
从加工的看,方的容易制造吧

网友:
圆的,不是不能造,问题是卖给谁?装到哪里?卖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不能光想着自己,还要考虑买家负担的提前投入成本和使用便利性。

毕竟,电梯,不是油罐车。

网友(2014-01-05):
在空间长宽一定的条件下,用圆形电梯相当于取得最大的是坑道的内切圆,底面积再大也没有跟坑道空间相近似的矩形面积大的,所以,楼主的命题本身就没有想好圆形跟方形的最大外形尺寸,,,,仔细想想就清楚了

网友:
伸缩门的结构也不好做

网友:
因为第一个造电梯的就造了个方形的

网友:
装在哪里用的,楼房井道是方的就装方的,圆的就装圆的,建筑设计师设计的,而且电梯设计安装资质也挺严格。要是设计新电梯,审查也不是短期的事。中国圆电梯很多啊,只是你见到的比较少罢了。你有时间可能去考个建筑设计师,那样我们以后坐的电梯可能会有更多圆的,哈哈

网友:
电梯井方形为多,圆形成本高…